[求助]大人 请指教 数码管流动字幕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用stc89c52写0-f的流动字幕      注、、有六位数码管    求主程序

网友A:
在光盘的 程序目录里面有一个 数码管滚动显示的程序,如果太多一下子看不到的话 你搜索一下 滚动 2个字即可找到

网友A:
开发板附带的光盘里有这样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