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源自动断路器

楼主(2012-11-21):
想做一个电源自动断路器,烧开水设成到几分钟开水开,到一定时间自动关断,想用51的,外加继电器,不知电路要怎样,还有接口的盒子要怎样才做的漂亮,谢了。很菜菜的

网友A:
直接温度控制比较好。

时间控制不是很合理。水烧开的时间长短会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原水温度、环境温度、电压的高低水的多少等等。时间相差不少。

网友B:
直接参考电水壶的原理就实现了。如果你不用温度开关,单纯用定时,那么你参考一下,单片机定时程序,设定时间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