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失败

楼主(2012-11-22):
本人是初学者,刚淘的51hei单片机,结果烧写程序失败(流水灯程序),求高手指点下
1.串口调试没问题(我做软件开发,串口通信都测试了)

2.stc加载。hed文件,没问题了

3.download的时候,提示mcu上电

4.然后我就开板子电源,D15(电源灯)和D14(通信等)亮的
5.但是这时候stc(信息区)没其他信息显示,流水灯也没反应

板子买了之后,我接了电机, 晶振接了2根线(中间那根没接), 然后无限模块接了,模块旁边的光敏热敏电阻接口接了,1602显示屏接了, 串口和USB(电源口)接了,其他就没接

求咨询2个问题哈:

1。就是烧写程序失败大概的原因,我现在实在找不出啦

2.1602屏幕12个针脚插孔,然后好难固定啊,插上以后,屏幕可以亮,但是88点阵,经常只是有几个是亮的,动一动,88点阵也跟着变来变去,我是初学者,不太了解,求解释下哈。顺带告诉我,电源接通后,88点阵是否应该全亮呢?
还是1602怎么固定?有什么简单方法

楼主: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onnection is failure. You can try:
 1.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
 2.Stop operation, then re-select COM Port.
 3.Because PLCC-DIP/PQFP-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
 4.Update the STC ISP.exe version.
 5.If still error,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
   or null.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A:
你插了晶振了吗?驱动装了没有?,1602 要用电烙铁焊接好了才能用呢

楼主:
晶振插了啊,,晶振有3个口,但是我看教学写着2个口就行,我就插了边上2个口。而且没有3根线的插头
串口驱动也没问题,这个我知道的
1602没焊接。。不是电子工业出身啊,回头焊接去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晶振的插头线是银白色的那个。。我看资料上是黑色的,就插了那个小黑头的。。那根线还不能用。。

网友B(2016-12-17):
需要晶振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