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烧录失败

楼主(2012-11-25):
第一次买到板子之后也下载不了,经客服远程协助之后改变STC最高最低波特率可以实现下载。由于中间有一段时间没用板子,今天下载烧录不成功,数值忘了,但是晶振是插好的,三个孔插入外侧两个孔,还是不能下载。求助

网友A:
点下载后 通信灯亮吗?如果通信灯亮的话 可能是stc芯片被锁定了,如果不亮说明串口通信有问题

网友B:
波特率默认的最高115200,最低2400,你可以把最高的往下、最低的往上改一改,试一试。

另外,芯片如果在前次烧写时,将P1.0/P1.1设置成0/0,那么下次烧写时必须将P1.0/P1.1接地方可烧写(如果烧写前改过来,否则下次还是麻烦)

楼主:
通信指示灯亮,如果stc被锁定的话如何处理。p1.0/p1.1没设置成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