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roteus仿真的时候怎么加单相交流电机啊,就是那种一般电风扇的电机。

楼主(2012-11-27):
我是个新手,请各位前辈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啊  , 各位...

网友A:
我也是初学,水平一限,在器件库Electromechinical中有直流交流各种电机,应该有你需要的

楼主:
你好,请问是什么器件库啊 ,是proteus里边的吗 ?

网友B(2016-06-18):
输入ELECTYOME选用MOROR-STEPPER电机,电机是6根线,左边3根,右边3根。将右边3根线短接

网友B:
输入ELECTROME,选用MOTOR-STEPPER电机,电机是6线的,将右边3根线短接。左边3根线,1 3并联6UF电容,交流电源接入1 2为正转,接入3  2为反转。这样就行了

网友C(2023-02-10):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