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这个程序在STC90C516RD+上能运行,但换成STC15F104E后就不能了。15F104E也切换成12M的晶振了啊?

楼主(2012-11-28):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DC=P3^4;  //处理输出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C=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DC=0;break;//2
    case 0x5e:DC=1;break;//3
    case 0x08:DC=0;break;//4
    case 0x1c:DC=1;break;//5
    case 0x5a:DC=0;break;//6
    case 0x42:DC=1;break;//7
    case 0x52:DC=0;break;//8
    case 0x4a:DC=1;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28 17:22:26编辑过]

网友A:
STC15F104E是1T的单片机,STC90C516RD+是12T的单片机,所以你的延时函数、定时器设置、单片机运行控制都出问题了。这两者的程序需要进行修改才能移植

网友B(2014-01-20):
这个芯片的外部中断是有BUG的。

网友C(2016-04-16):
原来是这样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