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11-29):
写的程序,但是便宜一直有错,是计算器程序,麻烦哪位大神能指点下。

(错误:JISUANQI.C(221):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JISUANQI.C(221): error C208: 'function': too many actual parameters
JISUANQI.C(222):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JISUANQI.C(238):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JISUANQI.C(238): error C208: 'function': too many actual parameters
JISUANQI.C(239):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JISUANQI.C(251):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JISUANQI.C(251): error C208: 'function': too many actual parameters
JISUANQI.C(252):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Target not created)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a[]={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6]={0xee,0x82,0xdc,0xd6,0xb2,0x76,0x7e,0xc2,0xfe,0xf6,0xee,0xee,0xee,0xee,0xee,0xee,};
uchar fuhao=0,scan=0;     //全局变量fuhao用来存放运算符的值   scan作为是否按键的标志位(按下就为1没按为0)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Z毫秒
void display(long f);    //用六位数码管显示long值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并把扫描得到的值返回
void displayerror();     //显示错误操作提示信息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n ms(晶振12Mhz)
{
 uchar i;
 while(n--)
  for(i=125;i>0;i--);//1ms
}

uchar keyscan()             //扫描键盘,返回的值高四位相应位表列,低表行。若未按键则返回0
{
   uchar row,col;
 uchar j,m;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1);
    if((P1&0xF0)!=0xF0)
     col=~(P1|0x0F);  //确定列

    j=0;
    P1=a[j];
     while(j<=3)
     {
      if((P1&0xF0)!=0xF0)
   {
         row=~a[j];  //确定行
    break;
   }
      else
   {j++;P1=a[j];}

     }
    m=row+col;
    return(m);
    }
 else
  return(0);

}
 uchar coding(uchar m)  //将用相应位表示的按键号转化为数值编码
{
 uchar k;

 switch(m)
 {
  case (0x08+0x80): k=0;break;//0
  case (0x08+0x40): k=1;break;//1
  case (0x08+0x20): k=2;break;//2
  case (0x08+0x10): k=3;break;//3
  case (0x04+0x80): k=4;break;//4
  case (0x04+0x40): k=5;break;//5
  case (0x04+0x20): k=6;break;//6
  case (0x04+0x10): k=7;break;//7
  case (0x02+0x80): k=8;break;//8
  case (0x02+0x40): k=9;break;//9
  case (0x02+0x20): k=10;break;//加法
  case (0x02+0x10): k=11;break;//减法
  case (0x01+0x80): k=12;break;//乘法
  case (0x01+0x40): k=13;break;//除法
  case (0x01+0x20): k=14;break;//清零
  case (0x01+0x10): k=15;break;//等于
 }
        scan=1;
        return(k);
}
void main()
{
 uchar val=0,j=0,i=0,jie,e=0;  //i,j用于判断每次输入的数是否超过六位,e为错误操作标志位(为1表示已错误操作),jie为显示计算结果标志位(为1表示要显示结果)
 long a=0,b=0,c=0;      //a存放第一次输入的数,b存放第二次输入的数,c存放计算的结果
 display(0);           //初始化显示
 delay(1000);         //延时1000毫秒
 while(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val=keyscan();     //把扫描得到的值赋给val
  if(scan==1)        //一旦按下键我就对其操作
  {
   scan=0;         //把按键标志位scan复位
   if(val==10)     //如果按下的为复位键
   {
    a=0;b=0;c=0;fuhao=0;jie=0;e=0;i=0;j=0;display(0);
   //复位操作(初始化)  (显示是不能停)
    continue;           //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
   else if(val>=11&&val<=15&&i==0&&fuhao==0)//如果第一次按下的不是数字键
   {
    display(0);        //数码管显示不能停
    continue;        //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

   else if(val>=12&&val<=15&&fuhao==0&&i!=0)//输入数字之后按下的第一个运算符
   {
    fuhao=val;        //把扫描得到运算符值赋给fuhao标志位
    i=0;             //一旦输入运算符就把数字输入计数i清零
    display(0);       //数码管显示不能停
   }
   else if(fuhao!=0&&val>=11&&val<=15)   //只要按下等于或者运算符之前按了数字键和运算符就显示计算结果
   {
    jie=1;            //计算结果标志位jie为1(表示要显示计算结果c)
    if(fuhao==12)      //如果输入的是运算符‘+’
    {
     c=a+b;          //把运算的结果赋给c
     if(c>999999)     //如果计算结果超出数码管的显示范围
     {
      displayerror();     //显示出错信息
      e=1;             //出错信息标志位置1
     }
     else
     {
      display(c);     //不超出显示范围就显示结果
     }
    }
    else if(fuhao==13)     //如果输入的运算符是‘-’
    {
     if(a<b)
     {
      displayerror();
     }
     else
     {
      c=a-b;
      display(c);
     }
    }
    else if(fuhao==14)       //如果输入的运算符是‘*’
    {
     c=a*b;
     if(c>999999)
     {
      displayerror();
      e=1;
     }
     else
     {
      display(c);
     }
    }
    else          //如果输入的运算符是‘/’
    {
     c=a/b;
     display(c);
    }
   }
   else if(val>=0&&val<=9)     //如果按下的为数字键
   {
    if(fuhao==0)      //如果是第一次按下数字键
    {
     a=a*10+val;      //把前面显示的值左移一位再加当前输入的数字存放到a(0到9)
     i++;       //每输入一个数字,数字计数i加1
     if(i>6)          //如果连续输入数字超过六位
     {
      displayerror();e=1;   //显示出错信息且错误标志位置1
     }
     else
     {
      display(a);     //显示得到的a
      continue;     //进入下次次循环
     }
    }
    else            //第二次按下数字键
    {
      b=b*10+val;      //把前面显示的值左移一位再加当前输入的数字存放到b(0到9)
      j++;       //第二次输入数字的计算变量j加1
      if(j>6)         //如果输入超出数码管显示范围
      {
       displayerror(); e=1;
      }
      else
      {
       display(b);
       continue;
      }
    }
   }

  }
  else           //如果没按下键(也要显示)
  {
   if(e==1)      displayerror();//如果出错标志位为1就显示出错信息
   else if(fuhao==0)         display(a);  //如果还没输入运算符(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输入数字)就显示a
   else if(fuhao!=0&&jie==0) display(b);  //如果输入数字后又输了运算符且没输入运算符和等于就显示b
   else if(jie==1)           display(c);  //如果输入了结果标志位就显示计算结果c
   else                      display(0);  //其余就初始化显示
  }

 }
}

void display(long f)      //以测出的频率串行输出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char a[5]={0,0,0,0,0},i=0,j;
 if(f!=0){
 if((f<10000)&&(f>1))     //正常显示
 {if(f>1000)f=f-1;     //软件修正频率偏差
 while(f<1000)
  {f=f*10;
  i++;
  }
 x=f*10;
 a[4]=x%10;
 if(a[4]>=5)f=f+1;;
 x=f;
 a[1]=x%10;
 a[2]=(x/10)%10;
 a[3]=(x/100)%10;
 a[4]=(x/1000)%10;
 for(j=0;j<5;j++)
  {a[j]=table(a[j]);}
 a[i+1]++;
 a[0]=0;
 }
else if(f>=10000)      //以科学计数法显示
 {while(f>=1000)
  {f=f/10;
  i++;
  }
 x=f;
 a[4]=(unsigned char)((float)((f-x))*10);
 if(a[4]>=5)x++;      //四舍五入
 a[2]=x%10;
 a[3]=(x/10)%10;
 a[4]=(x/100)%10;
 a[0]=i+2;
 for(j=0;j<5;j++)
  {a[j]=table(a[j]);}
 a[4]++;
 a[1]=0x7c;
 }
else
 {x=f*10000;       //频率值小于1
 if((x%10)>=5)x=x+10; //四舍五入
 x=x/10;
 a[1]=x%10;
 a[2]=(x/10)%10;
 a[3]=(x/100)%10;
 a[4]=(x/1000)%10;
 for(j=0;j<5;j++)
  {a[j]=table(a[j]);}
 a[4]++;
 a[0]=0;
 }

 }
for(j=0;j<5;j++)   //串行
 {SBUF=a[j];
 while(TI==0);}

}
void displayerror()    //最高位显示E表示出错信息
{ unsigned char a[5]={0,0,0,0,0},i=0,j;
  for(j=0;j<5;j++)
   {a[j]=0x7c;
    SBUF=a[j];
    while(T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