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LR指令

楼主(2012-11-30):
指令CLR 91H和指令MOV 91H,#0执行最终效果为什么会不一样,错在哪?

楼主:
CLR 91H能使P1.1脚输出低电平,而MOV 91H,#0却不能,菜鸟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A(2015-10-13):
直接执行命令
CLR  P1.1
赋值命令
MOV 91H,#0
MOV A,91H
MOV P1,A

网友B(2018-06-13):
Clr除了对A之外只能对未进行操作,故Clr 91H实际上对对位地址为91H的位进行清零操作(由SFR功能表可知该位为P1.1);而Mov就是赋值指令,Mov 91H,#0;即将0赋给91H这一个数据存储单元。个人理解,盼交流~

网友C:
clr不能对直接地址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