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大侠们帮忙看下这个程序问题在哪?急~

楼主(2012-12-03):
我使用ATEMGA16A做控制,PB0接485的RE/DE控制端,串口调制助手发数据,一个帧的格式是24是帧头,2C是帧尾,把中间的数据(不定长)加起来,这其中不包括2C前一个字节的数据(校验和)。最后发送校验和与数据长给串口。PD0+PD1是RXD和TXD。现在的情况是单片机根本收不到帧头。WHY?

程序如下:

// Target : M16
// Crystal: 1.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UD 4800
#define F_CPU 1000000
#define RW PORTB0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l,j;
   for(j=0;j<ms;j++)
   for(l=0;l<7373;l++); //延时1ms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1;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d;
 DDRD  = 0xfe;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UCSRB = 0x00; //接收发送中断禁止
//  RXCIE    7 接收结束中断使能
//  TXCIE    6 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  UDRIE    5 数据寄存器空中断使能
//  RXEN     4 接收使能
//  TXEN     3 发送使能
//  UCSZ2    2 与UCSZ1 UCSZ0 结合确定字符长度,011为8位
//  RXB8     1 接收数据位8
//  TXB8     0 发送数据位8
 UCSRA = 0x00;//不倍速
//  RXC      7 接收结束标志位
//  TXC      6 发送结束标志位
//  UDRE     5 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位
//  FE       4 帧错误标志位,在写UCSRA时必须写0
//  DOR      3 数据溢出标志位,在写UCSRA时必须写0
//  PE       2 奇偶校验错误标志位
//  U2X      1 倍数发送
//  MPCM     0 多处理器模式
 UCSRC|= (1<<URSEL) | (1 << UCSZ1) | (1 << UCSZ0);  //异步,数据格式8,没有校验,1位停止位
//  URSEL    7 写UCSRC时,URSEL应设置为 1。UBRRH时为0
//  UMSEL    6 0异步1同步
//  UPM1     5  奇偶校验模式,UPM1:UPM0,00禁止;10偶校验;11奇校验
//  UPM0     4
//  USBS     3 停止位选择,0一位,1二位。
//  UCSZ1    2
//  UCSZ0    1
//  UCPOL    0 用于同步模式,异步清零
UBRRL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波特率设置
UBRRH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CSRB|= (1 << RXCIE) | (1 << RXEN) | (1 << TXEN); //接收中断使能,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

uint uart_receive (void) // 等待获得一个字节数据
{

 PORTB&=~(1<<RW);
    while ( !(UCSRA & (1<<RXC)) );
 //UCSRA
 //Bit 7 – RXC: USART 接收结束,接收缓冲器中有未读出的数据时 RXC 置位,否则清零。
 //Bit 6 – TXC: USART 发送结束,发送移位缓冲器中的数据被送出,且当发送缓冲器 (UDR) 为空时TXC 置位。
 //Bit 5 – UDRE: USART数据寄存器空UDRE标志指出发送缓冲器(UDR)是否准备好接收新数据。UDRE为1说明缓冲器为空,已准备好进行数据接收。
    //Bit 4 – FE: 帧错误
 //Bit 3 – DOR: 数据溢出
 //Bit 2 – PE: 奇偶校验错误
 //Bit 1 – U2X: 倍速发送
 //Bit 0 – MPCM: 多处理器通信模式
 return UD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端口初始化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a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串口发送字节数据,调用前先使485的发送脚置高PB0,使用232串口的话,不必处理*********//
void uart_send(uint i)
{
  PORTB|=(1<<RW);            //485发送使能
  while(!(UCSRA&(1<<UDRE))); //等待发送结束
  UDR=i;
  UCSRA|=0x40;               //清除发送结束标志位
  delay(50);
  PORTB&=~(1<<RW);           //485接收使能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int sum=0,overflag=0;
 uint data_r1=0,data_r2=0,data0=0;  //参数初始化
 init_devices();                                  //接收、发送使能

 while(data0!=0x24)                             //检查是否为帧头
 {
  data0=uart_receive();
 }

 while(data_r2!=0x2c)                         //检查是否为帧尾
 {
  data_r2=uart_receive();
  sum=sum+data_r1;
  data_r1=data_r2;
  overflag=overflag+1;
 }
 overflag=overflag-1;
 sum=sum%0xff;
 uart_send(sum);
 uart_send(overflag);
}

发送数据格式为 24 01 02 03 2C,没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