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2-05):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0

         ORG 30H

START:MOV P1,#0FFH

           MOV R7,zz#00H

           MOV TMOD,#00000001B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AJMP LOOP

TIME0:

         INC R7

         MOV A,R7

CJNE A,#20,T_RET

T_L1:CPL P1.0

          MOV R7,#0

T_RET:MOV TH0,#3CH

          MOV TL0,#0B0H

          RETI

          END

此程序要延迟15秒亮一次,但是这个最大只有255,也就是255*50=12.75秒,求大神延迟15秒的程序,本吊新手,勿喷!!!

网友A:
你可以在R7那里,再加一级计数

网友B:
帮你改了一下,正确无误: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0

         ORG 30H

START:
           MOV P1,#0FFH

           MOV R7,#150

           MOV R6,#2

           MOV TMOD,#00000001B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
          AJMP LOOP

TIME0:

         DJNZ  R7,T_RET

         MOV   R7,#150

         DJNZ  R6, T_RET

         MOV   R6,#2

         CPL P1.0

T_RET:
         MOV TH0,#3CH

         MOV TL0,#0B0H

         RETI

         END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回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