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做的lcd左右滚动显示汉字有点复杂,有做过的交流交流方案或程序!

楼主(2012-12-06):
我感觉我做的lcd左右滚动显示汉字有点复杂,有做过的交流交流!主要指方案。

网友A:
呵呵   你可以用左右循环就可以了啊     在#include<intrins.h>调用crol 和crlr左右两个循环就可以了 别太复杂要了我可以帮你写下

楼主:
远远没那么简单!!

一个字可以,一行字滚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假设是滚动20个汉字或更多,需要外挂RAM。而且还要外挂汉字库(即便是有汉字库的lcd,也不容易读出字模码)。

网友B(2016-07-22):
引用 楼主:
远远没那么简单!!

一个字可以,一行字滚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假设是滚动20个汉字或更多,需要外 ...

楼主自己做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做出来了吗

我想往led点阵屏上外挂字库,可以吗?楼主有程序吗,lcd也行我参考着看下

楼主:
我原来用lcd19264(一种3块、0108控制的无字库)最下面一行使用左移。我用的是汇编,在本论坛里面有。估计对你不适用。

总的思路是:将需要左移滚动的字模码逐一读出、顺序写入RAN,每扫描一次,开始的RAN字节地址加1(每个全角字符占32字节),即可实现向左循环滚动。全角字符取模时一定要按列取,1~16字节为上半个字的16列。每个全角字模在RAM中的顺序是:左起第1列上、左起第1列下、左起第2列上、左起第2列下、......

网友C(2019-02-05):
放上来看看啊!

网友D:
别光耍嘴功,做出来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