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测试温度传感器一直显示5.9,什么情况

楼主(2012-12-06):
把传感器放上,然后下载光盘里面的温度测试程序,一直显示5.9,什么原因,是少哪步骤操作了吗

网友A:
是显示I5.9吧?应该是你的ds18b20插反了或者插错位置了,你对照电路原理图看看,再看看ds18b20引脚定义(ds18b20不能插反了貌似容易烧掉的,烧掉了就算插对了那么总是显示85),最好能上张图片,具体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