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交流 汽车电子产品用78L05可靠吗?

楼主(2012-12-12):
用在12V车上,电流不大,只有四五十毫安,不知道用78L05长时间工作可不可靠?
交流地址:
http://bbs.21ic.com/icview-400654-1-1.html

网友A(2014-04-11):
不行,这个耐压30多伏特,如不加其他电路,很容易烧掉(汽车电源中有100多伏特尖峰)

网友B(2014-07-16):
78L05额定电流是100MA,用在12v车上没问题;若不放心,可在电路上串联个保险电阻,选100MA的就好。或者在78L05上采取散热措施,比如将它贴在金属表面上或者弄个散热片。

网友B:
至于电源尖脉冲问题,可以参见78L05的DATASHEEL,一般耐冲击能力都满足要求;可以按参数考虑,另外电源电路最好加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