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和L298N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给点思路!

楼主(2012-12-17):
求助各位大神,用51单片机和L298N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给点思路!!!代码也行

网友A:
思路可以看一下DATASHEET咯

网友B(2015-08-02):
51单片机和那个模块的使用应该注意接线的问题,它的电源和地那边不是有三个口吗,然后你可以找一个7v到12v之间的电源,正极接12v那里,负极接GND,然后不是还有一个5v的口,让5v那里接单片机的vcc,单片机的负极也接到GND上面,然后实现了共地,虽然我也不知道原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那样实现了,昨天同样和你一样纠结,今早上接了下才实现。。

网友C(2017-01-06):
我这里有历程

网友D(2020-07-20):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和那个模块的使用应该注意接线的问题,它的电源和地那边不是有三个口吗,然后你可以找一个7v到12v ...

66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