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Hei-5新板,无法烧制程序,但上电后偶尔能成功,为什么啊?

楼主(2012-12-19):
USB转串口的驱动已经重新安装了,显示工作正常;

晶振的引脚已经截短了,接触也很好了;

但烧制程序时MCU和单片机握手总是失败,通信灯总是不亮;

--------------------------------------------

先给板子上电后,再点Download下载时,通信灯D14会亮,但D12也亮,

然后将板子断电后再上电,D14会闪烁,信息区显示“....已加密”,程序烧制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onnection is failure. You can try:
 1.Give your MCU Power On Reset.
 2.Stop operation, then re-select COM Port.
 3.Because PLCC-DIP/PQFP-DIP Socket trace too long.
 4.Update the STC ISP.exe version.
 5.If still error, your MCU Firmware is error
   or null.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MCU Type is: STC89C52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full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 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内部时钟频率:11.999142M.
外部时钟频率:11.999142M.
We are trying to program ...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Now baud is: / 当前波特率为: 38400 bps.
We are erasing application flash...
正在擦除应用程序区... ( 00:01 )
正在下载... ( 开始时间: 12:53:32 )
Program OK / 下载 OK
Verify  OK / 校验 OK
erase times/擦除时间 :  00:01
program times/下载时间: 00:01
Have already encrypt. / 已加密

网友A:
这样就应该是 成功了了啊,我估计你那是不是usb口供电不够,,你可以用一个独立的直流5v给板子供电试试,用5v的手机充电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