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12-22):
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的,按照http://www.cndzz.com/diagram/3972_4112/102272.html这个电路图自己焊接了一个程序下载电路,可是只下两三次usb口就会没用了,提示找不到端口或端口已被别的程序占用,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神来解释一下

网友A:
退出下载软件,重新启动下载软件试一试。还不行就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扫描硬件改动。再不行就要重启电脑。 往往是软件退出时没有释放所占用的端口所致。软件本身的缺陷,也有兼容性的问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