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写读(写后再读出)24c02 iic程序报错45&47行。帮忙查一下

楼主(2012-12-2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lcddisp P0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5us_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EN=P2^0;
 sbit RW=P2^1;
 sbit RS=P2^2;
 sbit SCL=P2^3;
 sbit SDA=P2^4;
 bit ack;
 unchar rxtable[56];
 unchar m=0;//for 1602 显示计数
 unchar txtable[56]=" FM 89.6 please turn the key to the channel you wish to!";//

void main()
{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com(unchar com);
  void lcd_wdata(unchar lcddata);
     void iic_init(void);
  void iic_star(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sendbyte(unchar c);//需发送c
  unchar  iic_rcvbyte();//需返回c
  void iic_ack(void);
  void iic_nack(void);
  void ms_delay(unchar);
void iic_sendstr(unchar sla,unchar suba,unchar *s,unchar n);
void iic_rcvstr(unchar sla,unchar suba,unchar *s,unchar n);
      unchar i;
   TMOD=0x20;//定时器0工作方式2
   SCON=0xd0;//串口工作方式3,sm2=0允许接收
   PCON&=0x7F;//SMOD=0
   TH1=0xfd;
   TL1=0xfd;//9600 @11.0592MHZ
   TR1=1;//定时器1开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中断

  lcd_init();//1602&iic初始化
  iic_init();
/*~~~~~~~~~~~~~~~~~~~~~~~~~~~~~~~~~~~~~~~~~~~*/
void iic_sendstr(0xa8,0x10,txtable,0x38);//报错IIC_24C02.C(4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ms_delay(110);
void iic_rcvstr(0xa8,0x10,rxtable,0x38);//报错IIC_24C02.C(4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ms_delay(110);
/*~~~~~~~~~~~~~~~~~~~~~~~~~~~~~~~~~~~~~~~~~~~~*/
lcd_wcom(0x80);
for(m=0;m<16;m++)
{lcd_wdata(rxtable[m]);
ms_delay(5);}
lcd_wcom(0x80+0x44);
{for(m=16;m<32;m++)
lcd_wdata(rxtable[m]);}
while(1);
}
/*--------向地址为sla,子地址为suba,写入以*s为地址的数据------*/
void iic_sendstr(unchar sla,unchar suba,unchar *s,unchar n)
           {unchar i;
           iic_star();//启动总线
     iic_sendbyte(sla);//发送器件地址 sla
     iic_sendbyte(suba);//发送器件子地址 suba

 for(i=0;i<n;i++)//发送数据
        {iic_sendbyte(*s);
   s++;
     }
   iic_stop();//发送结束

  }
 /*--------接收数据------*/
void iic_rcvstr(unchar sla,unchar suba,unchar *s,unchar n)
  {unchar i;
    iic_star();//启动总线
 iic_sendbyte(sla);//送器件地址
    iic_sendbyte(suba);//送器件子地址

    iic_star();//再次发起启动信号,启动读程序
 sendbyte(sla+1);//SLA+1 进入读程序
 for(i=0;i<n;i++)//对前n-1个字节发应答信号
     {*s=iic_rcvbyte();//接收iic_rcvbyte信号
   iic_ack();
   s++;
  }
  *s=rcvbyte();//接收最后一个信号
  iic_nack();//发非应答信号
  iic_stop();//结束

  }
   /*------------------从iic BUS接收(读)一个字节--------------------*/
 unchar rcvbyte()
 {unchar c,n;
  for(n=0;n<8;n++)
  {SDA=1;
   SCL=1;
   if(SDA==0)c=c&0x7f;
   else c=c|0x80;
   c=_crol_(c,1);
   SCL=0;
  }
   return(c);//传回c
 }
  /*------------------向iic BUS 发送一个字节+应答判断------------------*/
  void sendbyte(unchar c)
   {unchar n;
delay : _5us_delay;
     for(n=0;n<8;n++)//循环8次,先送高位,后送低位
     {if(c&0x08)SDA=1;//根据发送位将SDA置为1/清零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SCL为高,通知被控从机开始接收数据位
   _5us_delay;
   SCL=0;//SCL LOW 防误,及准备下次通信。
   c=c<<1;   //移到到最高位
      }
  _5us_delay;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scl=1; // SCL由低变高,产生一个时钟,读取SDA状态
  _5us_delay;
  if(SDA==1){ack=0;goto delay;}//如果SDA=1,则发送失败,将ack_mk清零
       else ack=1; // 否则发送成功,将ack_mk置1
    SCL=0;
  }
  void iic_init(void)
  {sda=1;
 _5us_delay;
 scl=1;
 _5us_delay;
  }

     void ii_star()//启动iic函数
  {SDA=1;
   SCL=1;
   _5us_delay;
   SDA=0;
   _5us_delay;
   SCL=0;
  }
  void iic_stop()//结束iic函数
  {SDA=0;
   SCL=1;
   _5us_delay;
   SDA=1;
   _5us_delay;
   SCL=0;
  }
  void ack(void)
  {SDA=0;//SDA先清零,发送应答信号
   SCL=1;
   _5us_delay;
   SCL=0;
  }
  void nack(void)
  {SDA=1;//SDA先置1,发非应答信号
   SCL=1;// 由低变高,产生一个时钟
   _5us_delay;// 延时5us
   SCL=0;   //时钟线SCL清恢复到低电平,以便继续接收
  }
/*----------LCD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LCD intiation*/
  {lcd_wcom(0x38); //八位数据,双列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1602指令-------------------------*/
  void lcd_wcom(unchar com)/*com regester*/
  {RW=0;           //写1602
   RS=0;          //选寄存器
   lcddisp=com;  //指令传送
      ms_delay(1); //等待1602发送数据
   EN=1;
   _nop_();
   _nop_();
   EN=0;
  }
  /*--------------1602数据显示---------------------------*/
  void lcd_wdata(unchar lcddata)/*data regester*/
  {
  RW=0;
  RS=1;
     lcddisp=lcddata;//lcd data 是否还需申明呢?
  ms_delay(1);
  EN=1;
   _nop_();
   _nop_();
   EN=0;
  }
 /*---------------delay-----------------------*/
  void ms_delay(unint delaytime)//delay
 {unint i=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i=0;i<124;i++); }}

网友A:
你知道错误提示中的“void”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