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易计算器的源代码!

楼主(2012-12-25):
求一个简易计算器的源代码!89c51的, 8段LED显示的,只要能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就行,小数点都不要了,4*4的键盘,谢谢了!

网友A(2015-01-06):
参考宋老师的书第八章第五节:
http://pan.baidu.com/s/1c0zkWIc

网友B(2015-11-18):
我也在找,就是没找到呀

网友C(2016-06-0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P2^0;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process(void); void keyscan();  /*按键功能*/ uchar code table1[]= { 1,2,3,0x2b-0x30,                       // 1,   2,   3,    + 4,5,6,0x2d-0x30,                                   // 4,   5,   6,    - 7,8,9,0x2a-0x30,                                   // 7,   8,   9,    x 0,0x3d-0x30,0x01-0x30,0x2f-0x30           // 0,   =,   清零, / };  uchar k=0,flag=0,num,fuhao[6],i,temp1=0,flag1=0;  long a,b,c,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按键处理***********/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松手检测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0||num==1||num==2)        {                          if(flag==0)                a=a*10+table1[num]; //如果没有按符号键,符号前的数值为a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如果按了符号键,符号后的数值为b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                 else if(num==3)                    {              flag++;                          flag1=1;                          temp1++;                    fuhao[temp1-1]=1;                                          }                                                                                            i=table1[num];    //显示按下的键       write_dat(0x30+i);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4||num==5||num==6)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7)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2;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if(num==8||num==9||num==10)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table1[num];                else if(flag==1)                   b=b*10+table1[num];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            else if(num==11)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3;                                                                              }                                                                        i=table1[num];            write_dat(0x30+i);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 0键                 break;                                       case 0xd7:num=13;     // '='                     break;               case 0xb7:num=14;         //清零键                     break;                case 0x77:num=15;                //除号键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switch(num)           {              case 12:                      {                   if(k==1)                            {                         k=0;                     write_com(0x01);                            }                  if(flag==0)                    a=a*10;                  else if(flag==1)                     b=b*10;                                  else if(temp1>=2&&flag1==1)                            {                              flag=1;                                  flag1=0;                              process();                                                                        a=c;                                  b=table1[num];                                    }                                                                write_dat(0x30);                            }                    break;              case 13:                        {                   k=1;                                   if(temp1>=2)                                      fuhao[0]=fuhao[temp1-1];                  if(fuhao[0]==1)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2)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f(a>=b)                                 {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                     else if(a<b)                                 {                            c=b-a;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2d);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3)                            {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if(fuhao[0]==4)                                {                               i=0;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long)(((float)a/b)*1000000);                         d=c;                                         while(c!=0)                                 {                        write_dat(0x30+c%10);                            c=c/10;                                i++;                             if(i==6)                                             write_dat(0x2e);                                                                         }                         if(a/b<=0)                      write_dat(0x30);                      write_dat(0x3d);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a=0;b=0;flag=0;flag1=0;temp1=0;                          }                          }               break;                                 case 14:                 { write_com(0x01);                  a=0;b=0;flag=0;temp1=0;flag1=0;                                  fuhao[0]=0;fuhao[1]=0;fuhao[2]=0;                                  fuhao[3]=0;fuhao[4]=0;fuhao[5]=0;                            }                  break;               case 15:                   {                     flag++;                         temp1++;                                         flag1=1;                                     fuhao[temp1-1]=4;                                                  write_dat(0x30+table1[num]);                                        }                    break;                       }                             }                 } /*******led1602显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5);    e=0; }  void process(void) {               if(fuhao[temp1-2]==1)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加法运算                  {                     c=a+b;                    b=0;                    }                                            //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减法运算          if(fuhao[temp1-2]==2)                   {                     c=a-b;                         b=0;                    }                                                                                                    if(fuhao[temp1-2]==3)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乘法运算                   {                             c=a*b;                         b=0;                     }           if(fuhao[temp1-2]==4)      //如果符号键是/ 执行除法运算                                  {                      c=(long)((float)a/b);                                 b=0;                                                                                                    }                                      }  /*液晶的初始化*/ void init()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delay(6);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