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的常用名词(转)

楼主(2012-12-27):
总线: 指能为多个部件服务的信息传送线,在微机系统中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互通信。
地址总线: 它是传送由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
数据总线: 它是用来传送微型机系统内的各种类型的数据。
汇编: 是能完成一定任务的机器指令的集合。
二进制数: 只有0和1两个数码,基数为二。

十六进制数: 采用0、1、2、3、4、5、6、7、8、9、A、B、C、D、E、F等16个数码,其中A-F相应的十进数为10-15,基数是16。
指令: 是计算机所能执行的一种基本操作的描述,是计算机软件的基本单元。
存储器: 用来存放计算机中的所有信息:包括程序、原始数据、运算的中间结果及最终结果等。
暂存器: 用来暂存由数据总线或通用寄存器送来的操作数,并把它作为另一个操作数。
中断: 中断是单片机实时地处理内部或外部事件的一种内部机制。当某种内部或外部事件发生时,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将迫使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进行中断事件的处理,中断处理完毕后,又返回被中断的程序处,继续执行下去。

掉电保护: 指在正常供电电源掉电时,迅速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以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信息不会丢失,当主电源恢复供电时,又自动切换为主电源供电。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主要用来存放各种输入数据、输出数据、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与外存交换的信息等,当掉电后,RAM中所存储的信息都将消失。
ROM 只读存储器: ROM 通过特别手段可将信息存入其中,并能长期的保存被存储的信息,一般的情况,CPU只能对它进行写入操作,当断电后,ROM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消失。
寄存器寻址:操作数在寄存器中,由指令操作码中的rrr三位的值和PSW中RS1及RS0的状态,选中某个工作寄存器区的某个寄存器,然后进行相应的指令操作。
波特率: 即每秒钟传送二进制数的位数, 波特率越高,数据传输的速度越快。

UART 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 用于数据的串/并转换,硬件UART由三部分组成:接收部分、发送部分和控制部分,接收和发送都具有双缓冲结构。
D/A转换: 即将二进制数量转换成与其量值成正比的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
A/D转换: 即将模拟量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然而送计算机处理。
Eprom 存储器: 一、紫外光擦除的EPROM 它的基本存储电路由一个浮栅雪崩注入 MOS 管和一个普通 MOS 成。其中浮栅雪崩注入 MOS 管作为存储器用,另一个普通 MOS 管作为地址选择用。
二、电擦除可编程 EEPROM:它的某些型号编程和擦除可在普通电压下进行,另外,它是实行在线操作的,既在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前,自动的对要写入的单元进行擦除。
串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分时传送,只需一条数据线,外加一条公共信号地线和若干条控制信号线。

并行方式: 指数据的各位同时传送,每一条数据都需要一条传输线。
伪指令: 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它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SLEEP MODI 睡觉模式: 保证程序内部运行,但与外部的传输等动作已停止的一种运行模式。
linking 连接: 把编译后生成的 *.obj 文件与其它 *.obj文件合并成机器能识别的机器文件。
I2C:输入与输出共用一条传输线,而时钟由另一条线控制的一种串行传输方式。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8051 把 CPU 中的专用寄存器、并行端口锁存器、串行口与定时器/计数器内的控制寄存器集中安排到一个区域,离散地分布在地址从80H 到 FFH 范围内,这个区域称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区SFR。

网友A:
先拿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