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交流 一个关于焊油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前段时间调试个电路,电路比较简单at52单片机驱动一个un2003,单片机输出是一个脉冲型信号,但是用示波器检测则是一个缺下部分的波形,如同。后来吧上面的焊油处理了下。结果就正常了。求高手说说原因。为什么输出波形是那个样子。
交流地址:http://bbs.21ic.com/icview-407277-1-1.html

网友A:
我是从来不敢用焊油的。都是自己弄的松香酒精溶液。 焊油有的导电(不绝缘),有的有腐蚀性。清洗太麻烦,还担心清洗不干净。

网友B:
我以前就是因为这个,搞短路了

网友B:
那是在,mp4按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