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2-29):
我用了一个释热电红外传感器,当感应到人体时,高定平输出是3.5v,接在stc89c51rc的p2.4端,写程序置p2端口为0,为什么通电以后,用万用表测,得出p2.4端的电平是0.2v,导致单片机不能识别,求助啊,为什么不是3.5v,

网友A:
51单片机的I/O是准双向口。做输入口时,必须先往输出锁存器写入“1”(简单地说就是先往口线p2.4写入“1”)然后才能正确的读到输入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30 20:10:2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