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无法正常运行 STC ISP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2-12-29):
STC ISP 可以正常打开,串口也可以正常识别,但是就会一直卡在   与单片机连接中.....

tx板一直运行以前win7时下载过的程序,不能导入新的程序。

据说是驱动问题,但是找不到传说中的P12303驱动,求大神解决!

网友A:
那就用win7

网友B(2013-04-30):
用自动下载器

网友C(2013-07-16):
我的也是这样啊,怎么办啊????

网友D(2014-03-13):
WIN8能不能支持啊?大虾指导啊!

网友E:
用虚拟机装XP吧XP兼容好

网友F(2014-07-18):
上虚拟机,VM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