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hei开发板上写一个按键延时亮灯的程序,但是有问题

楼主(2012-12-30):
下面这个程序,按键后灯一直会亮,我要改为按键后 灯只亮2秒,哪怕是连续按键也只亮2秒就灭 ,如何修改?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0^0;
sbit key=P3^2;
sbit sj=P1^4;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sj=0;
 while(1)
	{

	 if(key==0)
     {
	  for(j=10;j>0;j--)
	    for(i=248;i>0;i--);
      if(key==0)

       led=0;

      delay(2000);

         led=1;
        }
	}
}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已经帮你修改好了,而且在51hei单片机开发板上测试通过了,

你这个程序延时2秒的那个函数都是错的,我帮你修改了一下,参考的本论坛制定的 延时函数编写那一帖

还有就是你那个主函数在逻辑上也有问题

修改过的程序在下面 我这里已经测试通过了: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0^0;
sbit key=P3^2;
sbit sj=P1^4;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sj=0;
 while(key==1)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否则不往下执行
	{
      ;
	 }

     {
	  for(j=10;j>0;j--)
	    for(i=248;i>0;i--);
      if(key==0)

       led=0;

      delay(2000);

         led=1;
        }

  while(key==0)
	{
      ;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网友B(2013-10-31):
这个程序,要是按键一直按下,不松开。控制LED灯亮,延时3秒在灭,程序要怎么改?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