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常用封装图

楼主(2013-01-01):
这个是PROTEL的常用封装图,很有用哦~大家帮忙下下,新手想学习单片机但是没分啊

网友A(2013-07-25):
电阻:RES1, RES2, RES3, RES4;封装属性为AXIA1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模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等 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其中        .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DIODE0.4-DIODE0.7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芯片:DIP8-DIP-40,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201    1/20W    1.0MM* 0.5MM
0402    1/16W
0603    1/10W    1.6MM* 0.8MM
0805    1/8W     2.0MM* 1.2MM
1206    1/4W     3.2MM* 1.6MM

网友B(2016-03-28):
有吗?我好像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