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中断,如何防止按键抖动计数不准?

楼主(2013-01-04):
我用一个按键,用INTO中断计数,发现有时按一下键,数字会连续增加好几个,如何防抖呢?

网友A(2013-02-28):
要增加松开按键检测 用while语句

网友B:
中断一旦进入,马上就把TR0=0,然后延时10ms,再判断P3.2是否为低电平,如还是低电平,就执行程序。如为高电平,则TR0=1,跳出中断。

网友C(2017-02-24):
软件要做延时,否则用硬件也可以消除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