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二极管做个小创造呢

楼主(2013-01-04):
我手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AC-DC降压模块,标注的是220v转5v 800mA,另一个是12v(直流)遥控开关模组,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一:我想用降压模块接NE555频闪模块(说明书说输入电压5-12v直流,输入电流>100mA)频闪模块后接四十个发光二极管,可二极管有说明,工作电压3v,通过电流15-20mA。该怎么处理才能让频闪模块那5v 100多mA变成适合二极管工作的环境?降压模块标注的800mA是指输出电流是800mA一直不变,还是怎样?
二:12v的遥控开关模组它的正负极可以接在5v电压(直流)下吗?会影响使用么?有什么影响?因为只是做小创造,小灯啊什么的,5v电压足够了

AC-DC降压模块,估计是一个小型开关电源变换器;NE555频闪模块,参考NE555参数,其电源电压范围为4.5-16V,驱动输出最大应为 200mA,不能直接带动你所用的40只发光二极管。因此要加一级三极管驱动,即用5V电源为频闪模块供电,频闪模块的驱动输出接晶体管S8050,其集 电极输出可达1A,可驱动40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供电也取自降压模块——参见附图。

  S8050应选放大系数大于40的,电阻可 按楼上的"Xchuda"提供的数值即可;S8050基极串联电阻可实际调试,使其接近饱和(测量发光二极管电流在15mA左右)。电阻可用贴片电阻。也 可用双面不干胶粘固定,但要注意焊接时,双面不干胶受热会融化变形,使电阻移位,最好先焊接然后再固定。

另一种

1、首先务必提醒你,千万别把12V模组与5V直接并联,这会导致短路。其实你这描述的这个应用可以不适用那个12V。
2、800mA指极限输出,长期800mA满载输出会降低电源性能,所以要留一定余量。
3、发光二极管一般是串联一个电阻使用。其在导通以后的压差是固定的,例如你手上的LED工作电压3V,就是指导通后有一个固定为3V的压降。你可以使LED工作在15mA左右,此时可为每个LED串联一个120欧姆的电阻,该电阻可以用来调整LED工作电流。因导通压降为3V,所以电阻分压为2V,2/120≈16.7mA,流过电阻和LED的电流为16.7mA。40组LED的电流为16.7*40=668mA。关于LED原理,请自行百度。
4、看你使用频闪模块的字眼,大概用的是现成模块,而且是接受5~12V的直流输入,所以模块内多半会有稳压器件,这些器件会消耗掉一定的功率。所以建议搭好你的电路后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从AC-DC输出的电流由多大。

网友A(2013-03-02):
吱嘎吱嘎 说了一打通,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想让别人帮你做个东西呢,还是想给别人一些提示,分享你的经验,让别人去试着玩玩呢。如果是前者,那应该是求教,如果是后者,那应该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