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矩阵键盘的分辨率,谢谢大家

楼主(2013-01-07):
要做一个课程设计,用51单片机做15路抢答器,要求前后抢答分辨率是1ms。这个分辨率怎么理解呀。

请教大家用矩阵键盘做的话,不是有个消抖时间一般是10ms吗,这样会不会对抢答器的分辨率1ms有什么影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1-7 15:02:48编辑过]

网友A:
要求前后抢答分辨率是1ms

个人感觉如下:

举例说明,有A、B两人要按抢答器,如果A按后,B又按,这之间的时间超过1MS,那说明是A先B后;如果小于等于1MS那么判断A、B是同时按下抢答器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如果我上面说对了,10MS去抖时间不会对1MS分辨率有影响

网友B(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