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写的动态显示怎么速度上不去啊,高手看看

楼主(2013-01-16):
RT,我是初学者,学到数码管动态显示,我写了如下程序,按理说应该分辨不清楚的吧,而现在还是一个数一个数的蹦,蹦的也还不算慢,哪儿写错了嘛,虚心求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uchar code 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num,num1;
void main()

 TMOD=1;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0;
   num++;
  }
  if(num==1)
  {
   num=0;
   wei=1;
   P0=we[num1];
   wei=0;
   duan=1;
   P0=du[num1];
   duan=0;
   num1++;
   if(num1==8)
   {num1=0;}

  }
 }

}

网友A:
“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这两句是多余的,65536和65535就差1有啥意义。而且除第一次以外,以后的都还是65536.

其余的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