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51项目

楼主(2013-01-22):
跪求各路高手帮帮小弟!

最近接到一项目:将用户板上的扩展SRAM 6264,以及锁存器 74HC373,都删除掉以节约成本!

大家都知道6264扩展了8K*8的外部数据存储空间,新提供的cpu,自带数据空间sram 6K*8,

按常理来讲,当访问外部数据SRAM不超过6K*8的存储空间时,ALE,READ,WRITE该3个引脚都可以省略不用,

仿真时,出现的问题是,内部6K*8居然访问不到,即我写进SRAM的数据无法写入(可以再观察窗口发现数据),

可是当我接上ALE引脚后,数据读写正常,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以下是引用kkgidr在2013-1-22 15:46:46的发言:

跪求各路高手帮帮小弟!

最近接到一项目:将用户板上的扩展SRAM 6264,以及锁存器 74HC373,都删除掉以节约成本!

大家都知道6264扩展了8K*8的外部数据存储空间,新提供的cpu,自带数据空间sram 6K*8,

按常理来讲,当访问外部数据SRAM不超过6K*8的存储空间时,ALE,READ,WRITE该3个引脚都可以省略不用,

仿真时,出现的问题是,内部6K*8居然访问不到,即我写进SRAM的数据无法写入(可以再观察窗口发现数据),

可是当我接上ALE引脚后,数据读写正常,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你好像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奥!

对RAM来说,8051只有128字节,8052有256字节,现在有些增强型的型号“逻辑在片外、物理在片内”的SRAM有些可达1K字节,但是能达到8K字节的很少(我没见过)。所以你仿真是不可能正常的。

 读写“逻辑在片外、物理在片内”的SRAM是不需要ALE、READ、WRITE三根控制总线的,而实际在片外的扩展SRAM是需要的。当你接上ALE时,就可以读片外的了,仿真就可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