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无法烧录

楼主(2013-01-23):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今天上午我用isp烧完一个程序后,实验板正常运行。然后我就插上那个lcd,再烧程序就不行了。拔下之后也不行了。所有程序都烧不进去,一直是上次的那个流水灯。设置一切正常,端口也没问题。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谢了

网友A:
可能是lcd插上后 电流太大 拉低了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网友A: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B:
什么芯片?STC的吗?

楼主:
那我该怎么弄呢?谢了

楼主:
是stc,怎么弄

楼主:
试过了,没用

网友B:
如果你可以确认第一次可以烧录,芯片也没有坏,你设法将p1.0、p1.1接地后(低电平)再试一试。可能是误点了“下次冷启动p1.0、p1.1=0/0”的选项。注意下载程序时纠正过来,下次就没事了。

楼主:
那该怎么办呢?

楼主:
咋怎么办呢?谢了

网友B:
如果是, 你把P1.0、P1.1用跳线接到电源“地”(系统地)即可。 是不是,你都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