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教,AVR单片机中I/O引脚的PINA为只读寄存器,那为什么还能写?如下

楼主(2013-01-25):
求指教,AVR单片机中I/O引脚的PINA为只读寄存器,那为什么还能写?

如下:PING &=0X1F;
书上写的是如果在PIN内写入1,则数据寄存器(PORTX)的该位发生“1,,0的转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本来是1变成0,本来是0变成1么,但是我试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额?

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t main(void)
{

	DDRA=0XFF;
	PORTA=0X55;
	SFIOR=0x00;
	DDRG = 0X00;
	PORTG = 0Xff;
	while(1)
    {
		PING &=0X1F;
		switch((PING&0x1F))
		{
			case 0x1E:  while((PING&0x1F)==0x1E);PORTA =0x01;break;
			case 0x1D:  while((PING&0x1F)==0x1D);PORTA =0x02;break;
			case 0x1B:  while((PING&0x1F)==0x1B);PORTA =0x04;break;
			case 0x17:  while((PING&0x1F)==0x17);PORTA =0x08;break;
			case 0x0F:  while((PING&0x1F)==0x0F);PORTA =0x10;break;
		}

	}
}

网友A:
你 程序中PING是一个变量,例如 while((PING&0x1F)==0x1E);PORTA =0x01; 这句话是判断PING与0x1F相与后是否等于0x1E,从而人为修改PORTA的值,此处的PING与PINA,PINB PINC PIND 不是同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