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试5V频率的好程序可惜看不懂!!

楼主(2013-01-28):
有个测试 5V电源PWM频率的程序看不太懂,还请高人指点!!

void time0_init(void)
{
   TCCR0 = 0x00;
   TCNT0 = 0x00;
   TIMSK|=(1<<TOIE0);//TIMER0 溢出中断使能
}

ISR(TIMER0_OVF_vect)                      //TIMER0 溢出中断
{
  over_falg++;
 }

 l  ast_time=0;
    over_falg1=0;
    over_falg =0;
    sei();
    i=0;
    TCNT0=0x00;
    DDRA=0X00;

          do
    {
      i++;
         if (i>=65000)
         goto overtime;
     }
       while ((PINA & 0X08)==0X08);
            i=0;
       do
      {
       i++;
          if (i>=65000)
          goto overtime;
      }
           while ((PINA & 0X08) ==0X00);
      i=0;
      TCCR0|=(1<<CS01)|(1<<CS00);
          do
     {   i++;
            if (i>=65000)
            goto overtime;
      }
        while ((PINA & 0X08)==0X08);
          i=0;
     do
      {
           i++;
              if (i>=65000)
              goto overtime;

       }
        while ((PINA & 0X08 )==0X00);
     over_falg1=over_falg;
     last_time=TCNT0;
               overtime:
           send(over_falg1);
                 send(last_time);
        TCCR0=0x00;
                 TCNT0=0X00;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点,我理解是 程序测试到了 两个 高低 电平,因此应该是采集到了两个周期的方波,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看过的回下信息啊 看不懂这个程序

网友A:
还有一段 overtime 程序没有看到嘛,我感觉是连续测到n个高峰值,然后总时间除以这个高峰值。因为有段时间溢出程序没有看到,所以不知道n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