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楼主(2013-02-01):
开始的时候接一个USB接口,下载了几次后就出现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然后换一个USB接口后,又可以下载几次,然后又出现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求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是usb转串口线的质量问题,弄一个独立的5v电源给板子供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串口选错了,看看你的电脑硬件管理那里显示的串口号然后在下载器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C:
是不是串口灯点不亮?

如果点不亮,是串口号选择的不对。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端口”,如果是USB转串口,要仔细找模拟穿串口。

网友D(2018-12-24):
老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电源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