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不能用9v电池给板子供电?

楼主(2013-02-04):
9v电池接到那个外部电源插口,会不会烧坏?

网友A:
9V 最好是加一个7805降压一下,如果没有7805,建议是串一个电阻。烧是不会烧坏的,但是会减短寿命。

网友B(2018-12-29):
烧不了,还没启动呢,就把9V电池废了。

网友C(2019-02-10):
串几个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D:
最好降低点呀。本单片机就像喝了热汤一样,烫不死,但总是烫就有问题了。

网友E(2020-03-20):
如果板子有稳压就可以,没有稳压不好说

网友F:
使用9V要注意电池的功率和板子外接电源的电压范围,适合就可以直接用不适合就要改变电压,已适合电路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