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下程序为何在串口下“00”后会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3-02-05):
[求助] 如下程序为何在串口下“00”后会进入死循环?

我用AT89S52+ADC0809【Clock部分没有用SUN7474/74HC74】采集一个光敏电阻的光讯号强度,其余的开关控制都没有问题!

目前唯独在采集光讯号这边有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无符号型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data P2

/*****************************申明函数变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延迟函数
void AD_data(unsigned int ad_data);

/*****************************AD转换端口定义**********************************/
sbit clk=P1^1;
sbit ST=P1^2;
sbit EOC=P1^3;
sbit OE=P1^4;

sbit start=P3^3;
sbit keydown=P3^4;
sbit keyback=P3^5;
sbit keyled=P3^6;

sbit keypad1=P0^0; //控制气缸1动作
sbit keypad2=P0^1; //控制气缸2动作
sbit keypad3=P0^2; //控制气缸3动作
sbit keypad4=P0^3; //控制气缸4动作
sbit keypad5=P0^4; //控制短路动作

unsigned char ch; //定义串口写入字符名称
bit read_flag= 0 ; //串口发送标志位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serialcom(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波特率:19200 晶振=22.1184MHz;波特率:9600 晶振=11.0592MHz
   IE |= 0x90 ;   //开启串行口中断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程序************************/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

/*******************************主函数开始***********************************/
void AD_data(unsigned int ad_data)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查询转换结束
      OE=1;
      ch=P2;
      OE=0;
    }
}

void cl() interrupt 3
{
    clk=!clk;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ch;
 if (RI)
 {
  RI = 0 ;
  ch=SBUF;

     if(ch==0x00)
  {
   AD_data(ad_data); //采样光讯号
  }

  else if (ch==0x01)
  {
   delay_ms(500);
   keypad4=1; //测试按键气缸 Close
   delay_ms(1000);
   keypad4=0; //测试按键气缸 Open
  }

  else if (ch==0x02)
  {
   delay_ms(500);
   keypad5=1; //短路测试 Close
   delay_ms(1000);
   keypad5=0; //短路测试 Open
  }

  else if (ch==0x03)
  {
   delay_ms(500);
   keypad3=0; //LED暗箱气缸 Open
   loop2:
   if(keyled==0)
   {
       delay_ms(500);
    keypad2=0; //后推气缸 Open
       loop3:
    if(keyback==0)
    {
     keypad1=0; //下降气缸 Open
    }
    else
    goto loop3;
   }
   else
   goto loop2;
  }

  else
  P0=0x00;

  read_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main() //主函数
{
 P0=0x00;
 P1=0x00;
 P2=0xff;
 P3=0xff;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loop:
 if(start==0)
    {
  delay_ms(500);
  keypad1=1; //下降气缸 Close
  loop1:
  if(keydown==0)
  {
   delay_ms(500);
   keypad2=1; //后推气缸 Close
   keypad3=1; //LED暗箱气缸 Close
   ch=0x04;
            send_char_com(ch);
  }
  else
  goto loop1;
 }

 else
 goto loop;

 TI=1;
 while (1)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char_com(ch);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