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得不能再新的新手问题,在哪里手插入判断?

楼主(2013-02-12):
我是一新手,从网上找到一程序,如下:

[br]1 /*------------------------------------------------------------*- [br]2 红外收发.C [br]3 ------------------------------------------------------------ [br]4 遥控器测试 [br]5 -*------------------------------------------------------------*/ [br]6 [br]7 #include <reg52.h> [br]8 [br]9 // --- 红外接收一体化输出口 ---------------------------------- [br]10 sbit IR_Out = P3^2; [br]11 bit START_Flag = 0; [br]12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0; [br]13 unsigned char DATA[4] = {0}; [br]14 bdata unsigned char TEMP_BIT; [br]15 [br]16 sbit B0 = TEMP_BIT^0; [br]17 sbit B1 = TEMP_BIT^1; [br]18 sbit B2 = TEMP_BIT^2; [br]19 sbit B3 = TEMP_BIT^3; [br]20 sbit B4 = TEMP_BIT^4; [br]21 sbit B5 = TEMP_BIT^5; [br]22 sbit B6 = TEMP_BIT^6; [br]23 sbit B7 = TEMP_BIT^7; [br]24 [br]25 // --- 有无遥控信号判断函数 ---------------------------------- [br]26 bit START_Judge(); [br]27 [br]28 // --- 连发码判断函数 ---------------------------------------- [br]29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br]30 [br]31 // --- "0"和"1"识别 ------------------------------------------ [br]32 bit H_L_LEVEL_Judge(); [br]33 [br]34 // --- 串口初始化 -------------------------------------------- [br]35 void UART_Initial(); [br]36 [br]37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br]38 { [br]39     unsigned int x; [br]40     for(x = 0; x <= (Us/200-1); x++); [br]41 } [br]42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br]43 { [br]44     unsigned int x,y; [br]45     for(x = 0; x <= (Ms-1); x++) [br]46     { [br]47         for(y = 0; y <= 120; y++); [br]48     } [br]49 } [br]50 [br]51 void main() [br]52 { [br]53     unsigned char i; [br]54     UART_Initial(); [br]55     IR_Out = 1; [br]56 [br]57     while(1) [br]58     {         [br]59         START_Flag = START_Judge(); [br]60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br]61         if ( START_Flag && !BOOT_REPEATING_CODE_Flag ) [br]62         {             [br]63             for(i =0;i <4; i++) [br]64             {                 [br]65                 B0 = H_L_LEVEL_Judge(); [br]66                 B1 = H_L_LEVEL_Judge(); [br]67                 B2 = H_L_LEVEL_Judge(); [br]68                 B3 = H_L_LEVEL_Judge(); [br]69                 B4 = H_L_LEVEL_Judge(); [br]70                 B5 = H_L_LEVEL_Judge(); [br]71                 B6 = H_L_LEVEL_Judge(); [br]72                 B7 = H_L_LEVEL_Judge();                                 [br]73                 DATA[i] = TEMP_BIT; [br]74             } [br]75             for(i =0;i <4; i++) [br]76             { [br]77                 SBUF = DATA[i]; [br]78                 while( TI == 0 ); [br]79                 TI = 0; [br]80             } [br]81         }     [br]82          [br]83                 } [br]84     } [br]85 [br]86 void UART_Initial() [br]87 { [br]88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br]89 [br]90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br]91 [br]92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br]93                             // 11.0592MHz [br]94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br]95 [br]96     EA = 0;                 // 关闭总中断 [br]97     ES = 0;                 // 关闭串口中断 [br]98 } [br]99      [br]100 [br]101 bit START_Judge() [br]102 { [br]103     bit TEMP_Flag = 1; [br]104     unsigned char i = 0; [br]105 [br]106 //在正常无遥控信号时,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输出是高电平,程序一直在循环。 [br]107 while ( IR_Out == 1); [br]108 [br]109     //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6876~8352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br]110     for(i =0;i <9; i++) [br]111     { [br]112         DELAY_Us(800);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764~928us [br]113         if ( IR_Out == 1 ) [br]114         { [br]115             TEMP_Flag = 0; [br]116             break; [br]117         } [br]118     } [br]119      [br]120     return TEMP_Flag; [br]121 } [br]122 [br]123 bit BOOT_REPEATING_CODE_Judge() [br]124 { [br]125     bit TEMP_Flag = 1; [br]126     while( IR_Out == 0 ) ;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br]127 [br]128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br]129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br]130     DELAY_Us(200);            // 0.086ms [br]131     DELAY_Us(200);            // 0.086ms     [br]132     DELAY_Us(200);            // 0.086ms [br]133                             // 共计2.272ms     [br]134 [br]135     if( IR_Out == 0 ) [br]136     { [br]137         TEMP_Flag = 1;        // 是连发码 [br]138     } [br]139     else [br]140     { [br]141         TEMP_Flag = 0;        // 不是连发码,而是引导码 [br]142     } [br]143     return TEMP_Flag; [br]144 } [br]145 bit H_L_LEVEL_Judge() [br]146 { [br]147     while( IR_Out == 0 );    // 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br]148     DELAY_Us(800);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764~928us [br]149     if ( IR_Out == 1) [br]150     { [br]151         DELAY_Ms(1);        // 测试实际延时约为1.007ms [br]152         return 1; [br]153     } [br]154     else [br]155     { [br]156         return 0; [br]157     } [br]158 }

以上代码能顺利解出我手头所有遥控器的遥控码,且无重复值;

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加入代码,只判断第三字节,且能实现如下功能:

第一次按一个键,代码可以产生一个动作;再按这个键,代码可以产生另外的动作。。。。。高手迅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