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之Protel 99SE铺铜问题总结

楼主(2013-02-22):
一、PCB电路板放置铺铜有什么作用?
散热;
屏蔽 抗干扰 pcb板子带有寄生电容;
提高板子强度;
美观;
增加被抄板的难度,尤其是覆铜+黑油。
二、PROTEL不规则铺铜的方法:
1、先要知道在PCB那一块区域要铺铜
2、再确定需要铺铜的区域 铺什么样网络的铜(确定是什么电源、或者什么地、或者什么其他网络)
3、点击铺铜的工具
4、设置铺铜的安全间距和线宽及栅格间距
5、设置铺铜的方式(正、斜栅格)
三、铺铜设置
1. Net Option选项组:设置铺铜所要连接的网络,主要含3个选项
Connect to net:设置铺铜连接的网络名称,如果选择No Net,则列表下面2个选项是没有意义的。
Pour Over Same:覆盖相同的网络名,即如果你选择了GND作为铺铜连接,即使你在PCB板上画了一些地线,这些地线也将在铺铜时被覆盖。如果不选择此项,已经画好的地线则不会被覆盖。
Remove Dead Copper:删除死铜,一些孤立的,没有和电路的GND连接起来的铜就称为死铜或者孤铜,这些铜只能给PCB做装饰用,没有很多实际的意义。
2.Hatching Style:设置铺铜的方式,分别是以90度,45度,垂直,水平方式的铜膜走线设置。
3.Plane Settings:设置铜膜线的格点间隔
    Grid Size:设置铺铜多边形的间隔间距,即铺铜密度
    Trace Width:设置铜膜线的宽度
    Layer:设置铺铜所在的板层
LockPrimitves:锁定全部铺铜,一般选中它.
如果线宽大于栅格间距的话 那么 PCB板的铺铜就是整块的铜皮
4.Surround Pads With:设置铺铜和焊盘间的环绕方式,8边型或者圆弧环绕
5.Minimun PrimitivesSize:设置铜膜线的最短长度,该值越大,铺铜的速度越快.
注意:在布线时,最小线宽(Track Width)不能小于0.01,网格(Grid Size)不能小于0.01。在铺铜过程中如果发现错了,可按Backspace删除已画的外形。
    想要保留更多的铺铜面积,我们一般不会一开始铺铜就设置删除死铜为有效,那样的话,你会看见铺完后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空余地方没有被铺上。所以先直接铺, 铺完后观察那些是死铜,看看能不能尽量通过上下层铜来连接.如果实在有个别地方很难连接,看看是否能够优化PCB,尽量通过过孔将死铜救活.实在没有办法 的,我们再选择删除死铜项来重铺一次,让板子更整洁一点.
   有时我们想把焊盘导线等,离铜膜线更远一点,我们需要先设置RULE中的间距距离,如果我们加大了间距距离,可能系统会提示很多ERC检测错误,不过没有关系,等我们铺铜完后,再把间距距离设置回来就好了.
四、protel99铺铜的删除
快捷键E+D,然后再要删除的布铜上点鼠标。或者使用网络选择方式,选中要删的网络,然后删除。
protel99可以删除部分铺铜吗?就是在现有的铺铜上切掉一块不要。我是布好线铺好铜后,发现有点问题要改布线,这样铺铜也要改,但我不想全部删掉后改好再重铺,因为是不规则铺铜,比较麻烦。删除要改的地方的铺铜,改好后再铺上去好操作。
五、protel99铺铜的修改
当你发现铺铜不满意,或者需要重新更改下走线时,你最好先删除铺铜,更改完后,再进行铺放一次.删除的方法是使用编辑下的删除命令,鼠标会处于删除命令状态下,点击铺铜就删除了,比一些书上介绍的调整铺铜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