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 写入EEPOM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我做一个软件时钟,要的结果是当板子断电时吧时钟存入EEProm 里,当上电时要读取EEprom的数据,继续断电前的时钟。 我的时钟程序做好,没有问题测试正常,我又写了一个IIC的驱动,我测试后也没有问题,EEPROM的数据可以正常读写, 但是我把iic程序加入时钟里面,程序运行就达不到我要的效果。 下面是iic 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1 ; sbit sda=P2^0 ; uchar shu,dat; void start() { sda=1; delay(5); scl=1; delay(5); sda=0; delay(5); } void stop() { sda=0; delay(5); scl=1; delay(5); sda=1; delay(5); } void ask() { unsigned char i; scl=1; delay(5); if(sda==1&&i<200) i++; scl=0; //delay(5) } void write_i2c(uchar date1) { uchar temp, x; temp=date1; for(x=0;x<8;x++) { scl=0; temp=temp<<1; sda=CY; scl=1; delay(5); } scl=0; delay(5); sda=1; delay(5); } uchar read_i2c() { uchar m,dat; scl=0; delay(5); sda=1; delay(5); for(m=0;m<8;m++) { scl=1; delay(5); dat=(dat<<1)|sda; scl=0; delay(5);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ei2c(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e) { start(); write_i2c(0xa0); ask(); write_i2c(address); ask(); write_i2c(date); ask(); stop(); } uchar read_datei2c(uchar address) { start(); write_i2c(0xa0); ask(); write_i2c(address); ask(); start(); write_i2c(0xa1); ask(); read_i2c(); stop(); shu=dat; return shu; } 下面是时钟程序的调用 void main() { init(); // write_sfm(5,30,20); // delay(20); shi=23; fen=59; miao=50; shi=read_datei2c(0x20); //fen=read_datei2c(0x21); //miao=read_datei2c(0x22); while(1) { delay(5); if(t==20) { 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shi,fen,miao); } write_sfm(shi,fen, miao); } write_sfm(shi,fen,miao); } keyscan(); write_datei2c(0x20,shi); // write_datei2c(0x21,fen); // write_datei2c(0x22,miao); naoling(); guannaozhong(); } }

网友A:
这怎么看啊?

网友B(2016-10-21):
写得什么啊?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