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程序状态字PSW

楼主(2013-03-13):
求大侠帮忙给些51单片机中程序状态字PSW的计算例子,现在刚开始学习,理解得不是很好,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计算什么?

网友A:
不用计算,你打开REG51F.H文件一看便清楚了。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程序中,你使用“CY、AC、F0、RS1、RS0、OV、P ”可以,使用PSW^7、PSW^6、PSW^5、......也可以。还可以直接使用他的位地址,但不好记,一般不用。

楼主:
就是计算D0-D7的值,就想让给个例子帮助理解!

楼主:
就是说,实际上使用的时候有显示的,是吗?但是我们正在学习这门课,担心考试会考到这类题不会做,有个例子可以加深理解!

网友A:
这个计算?? psw.7~psw.0每一位按需要置“1”或“0”后组合后起来用16进制表示? 读出来的数如果是16进制表示的,改2进制表示即可看出某位置0或1 。 各位所标示的意义你要弄清楚。 只能这样来给你解释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