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排除没有开启的多机通信?

楼主(2013-03-14):
现在我在做一个无线表决器,其他都成功了,但是就是在报到时无法排除没有按下报到键和没有上电的表决器,我个人认为是表决器返回值时出错了,但我有找不到问题,希望各位帮帮忙,谢了!!!

楼主:
下面是我集中器发送 采集人数的代码

[br]1             if(((a/100)==2)&&(a%10==4)) //采集报到信息 [br]2             { [br]3                 xuanze=9;     //发送任务选择,即为要进行采集数据 [br]4             //    DISBUFF=0;     //发送的是数据 [br]5                 delay(1); [br]6                 for(i=0;i<2;i++)     //按地址依次发送 [br]7                 { [br]8                     ADD=address[i];     //发送的地址 [br]9                     tx_packet();     //发送 [br]10                     delay(2); [br]11                      while((DISBUFF1==0x00)&&(p<100)) // DISBUFF1为接收到的数据,在100ms内如果数据为0那么一直接收 [br]12                     { [br]13                         re_packet();     [br]14                         p++; [br]15                      } [br]16                     if(DISBUFF1!=0) //排除没有启动的表决器 [br]17                     {     [br]18                         address1[i]=DISBUFF1; //将报到的地址装入新的地址寄存器 [br]19                          renshu++;     //报到的人数总计 [br]20                          DISBUFF1=0;         [br]21                          delay(5); [br]22                     } [br]23                 } [br]24                  [br]25                 SBUF=renshu;    //返回报到的人数 [br]26                 while(!TI); [br]27                     TI=0;                     [br]28             }

楼主:
下面是表决器返回的代码:
[br]1 if(DISBUFF[0]==9) //接收到数据为9,即为要返回本机地址 [br]2 { [br]3 if(m<1) [br]4 kk=0; [br]5 DISBUFF1=kk; //发送数据为本机地址 [br]6 set_tx_mode(); //发送 [br]7 tx_packet(); [br]8 break; [br]9 } [br]10 [br]11 void key3() [br]12 { [br]13 delay(5); [br]14 if(P2_3==0) //如果P2_3按下,用kk返回本机地址 [br]15 { [br]16 while(!P2_3); [br]17 kk=1; [br]18 m++; [br]19 } [br]20 } [br]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