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无法下载和软件无法打开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16):
开发板的软件可以完美支持win7的.
很多用户下载的时候会遇到上面的情况 多次按开关上电也无反应,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1.要保证硬件的连接 usb转串口线和usb供电线2根都要插上,驱动要装好,com口要选对,晶振最好是用11.0592的这个,如果连接正常的话 打开电源开关板子会轮流显示love这几个字母,而且点软件上的“下载”通信灯会亮,点“停止”通信灯会灭.

2.如果上面的做到了 按开关后还是没有反应,可以尝试以下操作:把供电的usb接口插到usb3.0接口上(蓝色带闪电标志),usb转串口线插到usb 2.0接口.

3.尝试用最新版本的软件 :下载地址STC-ISP-V4.83-NOT-SETU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3-16 2:21:54编辑过]

楼主:
再说说关于usb转串口驱动的问题:

1.com口的号码太大,下载软件里面无法选择

光盘里面带的驱动是最新版的,能支持xp,win7 32位及64位 等版本,但是安装以后再设备管理器里查看自动生成的com号往往很大有些在com16以上,而stcisp软件上只能选择到com16,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在设备管理器的usb转串口线上点右键选 属性-> 端口设置 -> 高级 ->com端口号  这里改为com1或者com2就行了

-------------------------------------------------------------------------

2.出现“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的提示 如下图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出现这样的提示 可能是你更换了电脑或者换了插usb转串口线的usb口导致com口的号码发生了变化,重新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 com端口号 然在stcisp软件上改一下即可.

  如果com端口号正确的 还是出现这的提示,可尝试把usb转串口线换一个usb接口插入 然后在更改相应的端口号

  如果还是这样 可尝试用直流5v的独立电源给板子供电(用usb充电器即可,要500毫安以上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3-16 22:13:14编辑过]

楼主:
在说下stcisp软件的问题:

1.在WIN7系统下有时候会提示:部件'MSCOMM32.OCX'或其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册: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 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在stcispv391.exe上单击右键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

 还可以尝试以下办法:
       最新版本的软件下载STC-ISP-V4.83-NOT-SETUP

控件注册工具下载
控件过期不能正确注册的解决办法

-------------------------------------------------------------------

2.每次点STCisp时出现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 的框框
  这情况在xp下偶尔出现,解决办法只能只点n次取消,或者是重装office 或者是卸载offic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3-19 22:58:35编辑过]

网友A(2013-07-26):
楼主,我的板子刚开始还能下载进去,后面就不行了,我换了usb转串口线,换了9针串口线,换了电脑,换了晶振,用电源供电等等等等,都不行,我怀疑是不是9针串口插座坏了?

网友B:
楼主。。。我的板子的程序也下载不时去呀,那个通信灯没亮过。

网友C(2014-02-28):
谢谢楼主,是COM口设置问题,已解决。

网友D:
谢谢指导,但有时还是不稳定,问题基本已经解决。

网友E:
我的最近经常出现下载问题以前还是好好的

网友F(2016-11-14):
还是没搞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