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uln2003,输出高电平只有0.15V

楼主:
我用单片机的P2.0--P2.3连接ULN2003的输入口,ULN2003的8脚接地,9脚接vcc,当给P2口高电平时,P2.0--P2.3的电压却只有0.15v,P2.4--P2.7什么也没有接,电压等于电源电压,请大神指点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2013-03-17):
正常的。这就是“引脚锁存器”和“引脚”的区别。由于外部电路的钳位(比如外部接了一个三极管的基极,基极电压被钳制在一个“结电压”(0.6V左右)上)。电压消耗在引脚的上拉电阻上了。

由于制造工艺和电路结构的原因,ULN2003的输入脚的“结电压”更低一些。

网友B(2017-11-09):
求解,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C(2018-09-20):
请问后续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D:
给你一局部图,单片机输出可直连2803A引脚,其内部有隔离电阻,不会短路!建议你先脱开连2803处,接一个2K电阻假负载至地,测一下单片机能否输出高电平!

网友D:
若单片机接2K电阻后,端口在下指令输出时,实际输出没有高电平,则查是否引脚没设置成输出模式?若用51的P0口,旧式51要外加上拉电阻!—— 平时多看正规资料及有关书籍,别急于动手或问人。祝您成功!

网友E:
关于51单片机的端口,建议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289-1.html。帖子讨论的是经典51单片机的端口,除P0是总线口,其余端口都是内部弱拉高准双向口,无需配置。其中输入、输出的特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很多新手容易犯错误的地方。现在的51单片机,如STC系列的,已经采用新型结构,端口按需要经过配置以后使用,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