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6的应用小电路,求高手啊

楼主(2013-03-20):
    通过使用Atmega16捕捉PWM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通过识别不同的占空比,控制其他管脚输出高低电平,形成控制负载运作的开关电路。mos管为AO3400

    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使用一点段led的时候,通电即可运行,不同的PWM信号可完美实现led电路的开和管;当led灯管加长到1米(负载增加),则需要按几次复位开关,才能偶尔实现负载的开和关,并且一旦电路受控以后,电路也不会再失控,但总不能每次运作的时候都要按好几次复位吧。

    求教各位单片机高手们,小弟是应该换其他的电路元件呢(负载不能换),还是从程序或者熔丝下手进行更改呢?我最纳闷的就是,小负载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3-20 11:39:14编辑过]

网友A(2022-02-16):
这个问题明显是滤波不够所致。负载轻还可以,负载重就不行了。

网友B:
当led灯管加长到1米这数据太笼统,应该说明1米灯带是串联了多少LED,有没有并联,并联了几组。
LED串联级数增加导通电压相应增加当接近电源电压时灯就不会亮了
另外基极电阻是否过大~

网友C:
1、MCU供电电压和波纹2、LED灯的供电电压和电流  3、以AVR的驱动能力,9013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