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两个信号输入s51

楼主(2013-03-21):
A、B两个信号输入s51: 第一次A输入1然后B输入1(或者A输入0然后B输入0),第二次A输入1然后B输入1(或者A输入0然后B输入0),A信号在先B信号在后。第二次比第一次输入晚0--3秒,两次输入后s51输出1, 延时0.2秒, 以后输入信号无效。 如果B信号先输入,A信号再输入,则S51输出0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提个问题。51单片机能不能实现,用两个轻触开关控制一盏灯?两个开关有先后顺序,接通两个开关先后顺序对,灯亮,先后顺序反,灯灭。请教各位!!!

网友A:
当然可以,对单片机来说,这是小儿科。

网友B:
这个很好做啊,你不会我可以教你,需要联系我,67673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