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项目比看十个教程都管用

楼主(2013-03-25):
我接触pic单片机也有一段时间了,根据我的经验,看什么教程啊什么的都是浮云,想要真正搞懂pic单片机要实实在在接触一些项目,就算是很小的项目也很重要,自己动手做一个比上网看十个教程都管用。

网友A(2014-11-01):
特别赞同楼主的看法,看视频仅仅是一个参考,做具体的项目才是涨实力的和学习的,簪!!!!

网友B:
什么都不懂,搞什么项目呀!也得先看视频学习它呀,把一些模块搞懂先

网友C(2014-12-09):
踏踏实实的学习,技术类没有什么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多动手........

网友D(2015-11-30):
还是那一句话熟能生巧,完全无知是瞎搞,一知半解会事倍功半。

网友E(2016-05-26):
赞同楼主,其实我是最没耐心去看视频了

网友F(2016-10-29):
先学后做,学、做相结合才是正道!!!!!

网友G(2017-08-07):
学习一下谢谢共享

网友H(2017-12-06):
那是肯定的啊

网友I:
我认为必须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才行

网友J:
有道理 自己看了好几遍  还是不会做  问题一大堆

网友J:
颜值有力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眼高手低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K:
是的,只是对于初学者,无从下手,所以说对于做一个项目,似乎是异想天开!!

网友L(2018-02-11):
看完教程就练习写,用熟啦,就练习做,光看不练习没有用。

网友M:
自己动手操作非常重要。

网友N(2018-03-23):
是的,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加深印象,增进学习进度。

网友O(2018-05-02):
支持学习和实践相结合

网友P:
其实最主要是,初学者往往对自己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都没搞清楚,直接上项目就会发现自己实际缺什么要恶补些什么,进步才快。看视频来学表面上觉得自己学啥都会,但实际稍微改点点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劝一句看视频其实并无卵用,自己定个小项目小目标实际动手才能学到真东西!

网友Q(2018-06-01):
真是这样的,实践很重要

网友R: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S(2018-07-10):
大虾,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T(2018-09-19):
是实话,我手上有两款宁波芯动/给力者的开发板,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注重看视频,看书;很多时候只会照搬教程里的代码,真正自己写起来,却发现啥都不会。
无奈之下,买了一本 C Primal Pluse(第六版),发现这个比谭浩强的C简洁明了。才开始系统的学C,之后才注意到,单片机里面的语法,真的只是C语言里面极少,极基础的一部分。寄希望于看几个视频,就学会单片机,想法太幼稚了。
我现在看教程里面的代码,都是先画出来程序框图,再用自己的知识,编一个代码试试能不能实现?再看,教程是怎么写的。

网友U:
多动手确实很好!

网友V:
自己动手做一个比上网看十个教程都管用。的确如此~~~~~~

网友W(2018-11-02):
大神们,有什么项目可以推荐下做做,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哪些项目。工作了到底是做哪些东西。单片机这些基础的简单的程序能否去找到这方面工作

网友X(2018-12-08):
刚接触pic希望学到东西

网友Y:
看视频只能入门,想深入学习,一定要手动,自己焊接板子也好,购买开发板也好。以前学习只看项目实例,感觉都会,实际脱开教程,发现很多看似熟悉的东西都不会了。以前对定时器理解比较肤浅,做了一个定时项目,利用中断实现,回头看看,实现精确定时还要对定时器中断后,中断程序里的指令时间还要精确计算等。

网友Z(2019-03-31):
我也这么认为的,即使做个简单的定时器,实现一定的功能,也比想象中复杂,把想法变成实际的应用,才是学习最终的目的,多学多做才能真正进步

网友AA(2019-06-04):
引用 网友P:
其实最主要是,初学者往往对自己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都没搞清楚,直接上项目就会发现自己实际缺什么要恶补些 ...

貌似是这么个回事

网友AB:
光看视频,不动手操作是学不会单片机的。不看视频自己摸索会事倍功半,因为你不知如何下手。最佳的办法是先看一遍视频,跟随着操作练习,然后再自己做个项目,不熟悉的地方再反复观看对应章节的视频或者上网查询。

网友AC(2019-09-27):
确实,这样理解会深刻一些。

网友AD(2020-05-15):
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AE:
支持一下,楼主说得对

网友AF(2020-07-08):
确实要结合实际才能学的快,记得牢,只看视频教程看似学会了,实际运用时啥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