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片机与LED

楼主(2013-03-29):
  用单片机点亮一只发光二极管LED,显然,这个LED必须要和单片机的某个引脚相连,否则单片机就没法控制它了,那么和哪个引脚相连呢?

网友A:
学习版上的都是接在P1口上的吧

貌似还得串联一只电阻

网友B:
和哪个脚相连,要看你用的IC可以和哪些脚连,在可以连的情况下,就看你想和哪个脚连了,但是一定要和你的程序匹配,否则就不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