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极管驱动8*8LED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做了一个8*8led的点阵,接了单片机P0,P1口来进行行,列扫描,但是发现他根本不亮。放同学的学习板上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暗了点,估计是红灯需要的电压稍高。所以焊接的话是没问题的,网上一查,发现要用驱动电路,可惜我才学2天,一点不知道,问一下大家用三极管怎么驱动?怎么接线呢?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找一下,LED数码管的驱动,那个上面一般都有三极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