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4-02):
ds18b20读出的数值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A:
如果读出的数值高字节的高5位为1,表示是负值,按位取反后加1,然后乘以0.0625(1/16)即得到绝对值(记着前面的负号“-”),其低四位是小数。

如过高五位不为1,则表示是正数,直接乘以0.0625即可,低四位是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