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作为程序存储器,SRAM和EEPROM哪个功耗低些?

楼主(2013-04-08):
如题。 我发现一般的应用中,mcu在系统启动后将eeprom的程序搬到片上ram,以后mcu每次就从片上ram读程序了,我以为这主要是处于时序要求,即sram读取速度大大快于eeprom。 但我正在做一个单片机的应用,频率不高,2MHz就可以,所以只用EEPROM做程序存储器也可以满足时序。即mcu每个指令都是从EEPROM直接读出来的。 不知功耗方面,哪个方案更高呢?

网友A(2014-07-18):
恩恩,路过看看,我觉得是EEPROM。为啥?经常读取要耗电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