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去年老师组织我们自己亲手焊接了一个51开发板,我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焊接的开发板可以在我同学的电脑上烧程序,可是就是不能在我的电脑上烧程序,但是我同学的开发板却能在我电脑上烧程序。求指教!谢谢!由于不会插图,便把联机是出现的问题复制到下面。

HEX文件以更新!
正在连机...
连接超时...
           故障诊断:  1.芯片类型和开发仪使用单片机要匹配

                       2.使用STC 51单片机时J0的短路帽必需短接Auto,使用ARM时,跳到ON端

                       3.使用开发箱的USB:将J-TXD和J-RXD必需跳到USB端
                          使用开发箱9针串口:将J-TXD和J-RXD必需跳到DB9端

                       4.打开电源开关

                       5.将单片机放在单片机锁紧座的最中间,以免接触不良

                       6.检测单片机是否放反

                       7.晶振(sol)是否插上

                       8.单片机ISP功能损坏

网友A:
不能烧写,你可以买自动下载器,笔记本也可以烧写,而且很方便,如果握手失败,可以从新设置波特率,,如果可以下载,显示设置错误,你就把波特率上限,下限值设置一样。问题就解决了